楼主(2014-11-24):
   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现在给大家公布答案,其中5楼的网友提到了通讯站号设置问题,问题就出在这里。
手头有一个项目配置了两块EH3系列的PLC,然后两台PLC做了个LINK通讯,主站站号设置为了10,从站站号设置为1,这样就改变了默认站号。但是这个站号是通过软件设置的,如图:
   程序写好之后下载到PLC,这时下载是可以下载的,下面问题就来了,再点下载就下载不了了,因为PLC通讯站号被改掉了,要想下载还要设置一下,点击设置里的通讯设置,把通信站号改为10,这时就可以下载了。也就是说要下载程序,软件里的设置站号必须和PLC内的相同。
   这个现象对于一个使用过的才可能知道这么做,但对于一个新手却很难想象的到,我就是那个新手。
   另外我个人理解,不管两者站号一样不一样,都应该可以下载,下载之后站号被改掉,想三菱西门子都是这样。
   平时我们拿到一款PLC(被人用过)或者二手的,我们下载程序却无法下载,很容易被误解为这是个坏的。
   如果站号不对应可以执行清除功能还好(我没有试),要是不能,那可真是扯大了。

   这就是只能上载,不能下载的原因。请网友们记住了。

网友A:
啊,又开了一帖?哈哈,用谁的东西,就被迫接受谁的习惯了。没有办法呀。

网友B:
     每个牌子会有自己的特色,接受吧。想那西门子程序传输,上下载,波特率等参数不同就不能下载,那时候就想,程序没错,怎么就不能下载到PLC里呢。

网友C:
有些小的细节忽视了,就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波特率不同可以搜索到,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知道问题在哪,这个成了无头案了。

网友D:
楼主威武啊!终于公布答案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西门子波特率不同可以搜索到,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知道问题在哪,这个成了无头案了。
西门子热拔插通讯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用西门子的时候经常热插拔。。。。。。

网友F:
楼主所说“上载”是什么意思;是说站号不对时,还可以“上载”程序吗?
若说楼主所说的情况,试验时倒是遇到过;在执行程序时,把PLC站号修改了。但不记得,当时是否试验了“上传”程序。

网友G:
楼主说的很正确,我们每一次更改别人做的程序时,感觉比自己做程序还要复杂。通讯就一个头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站号不对,可以上载,不能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G:
更改别人程序,感觉复杂是正常的,因为程序不是你的习惯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波特率不同可以搜索到,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知道问题在哪,这个成了无头案了。
   既然是多个站,必须要地址的。

网友H:
又长知识了,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许在我帖子里做广告

网友J:
这个很正常啊,高速你更邪门的,改了通讯速度,你得通讯半小时才能连上下载上载

网友K:
答案出来了啊,记住了,以后也许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西门子的时候经常热插拔。。。。。。

经常这么干也没烧过通讯口啊

网友M:
以前真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现在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需要,但下载时可以的,下载了之后站号也会被改掉,像台达这种现象要想改地址麻烦啊,要来回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烧,有点奇怪哦,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很正确,我们每一次更改别人做的程序时,感觉比自己做程序还要复杂。通讯就一个头等问题
也算是科普了一个小细节!!!

网友O:
是有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我还以为是端口坏了,也是通过改站号才能下载。
有时把站号设为0作为广播号搜索可以,有时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就是用站号0开始下载的,不行,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改站号。

网友P:
下次碰到这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Q:
楼主让人知道了台达的一个小细节,。但是目前为止,好像大家都习惯了,不同的品牌会有不同的特点。唯一的方法是有支持的前提下,各种尝试。

网友R:
很正常  用西门子的也是一样  先搜索在线设备就知道地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台达没有搜索功能

网友S:
我第一次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还是打技术支持才知道的,站号要改

网友T:
这个真没想到!但是这个的确会出现无法下载。

网友S:
不熟悉而

网友U:
这个很正常,就像邮递员无法送出地址不明的信函,或送错地址
只是在不清楚地址情况下,怎样才能搞清楚,哪怕初始化一下.
西门子,三菱都可以搜一下,搜不到如何处理?

网友V(2014-12-29):
新手学习力,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就是台达的,这个以后得多留意了

网友W:
试过站号设为0,自动搜索过吗?亲╭(╯3╰)╮

网友W:
谁说没有搜索功能的打屁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