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铜导线的接头一般要用锡焊牢,目的是防止接头锈蚀和松动,增加机械强度,提高导电性能。
    通常锡焊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电烙铁焊,这个我们经常使用,而且4个以下的铜芯线用30W的电络铁就可以搞定。另一种听说是用浇焊法进行锡焊。
    不知多少平方毫米及以下的铜导线使用电络铁,且电络铁最大使用多少瓦的?多少平方毫米及以上的铜导线要用浇焊法?

网友A:
可以放到锡炉里焊,曾经做过自动焊锡机。

网友B:
   在上一家电缆厂看到有镀锡线。

网友C:
能够把焊锡加热就可以了,大约用200W 的!

网友D:
用小电炉。

楼主:
我问的不是怎么焊,请不要偏离主题哦

网友E:
这个没规定的,用的多得地方都用锡锅,导线越粗散热越快,比如做柜子多,1.5的线都用锡锅,50的也用锡锅,50的线如果用电络铁焊很费劲,焊的还不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受教了!厂家焊的线多,会有一套专门的焊接生产线,以提高效率。我是从用户的角度问的。

网友F:
安装电工一般用直径100左右的铁管长150MM左右,一端用铁板封死,另一端焊个400mm多长的钢筋棍,用喷灯烘烤放入焊锡条的铁管,焊锡融化后,要焊接的铜线去掉氧化皮,蘸上焊膏往里一放,两三秒后拿出就好了,可以锡焊不同线径的铜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到锡炉里焊,曾经做过自动焊锡机。
来个简单的小锡锅就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G:
手工焊锡可以的

网友H:
数量多就会烧一壶锡直接把接头往里沾下就好了,数量少就用电烙铁了

网友I:
上学的电子实习课上进行焊接器件发现,如果线缆的铜芯有氧化层那么就很难吃锡的,必须刮干净才能上住锡。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刮干净表面容易虚焊,而且电络铁功率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焊锡不能立即吸附在需要焊接的地方,太小焊锡不易熔化,用温度控制的电络铁最好。

网友I:
回复 楼主:
实习的时候,对于焊接吃锡很头疼,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而且焊点不圆润,远没有看到成品的电路板上的焊点漂亮。

网友J:
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锡锅,把要用的吃锡的线鼻子,涂一些焊锡膏,再把锡锅锡烧熔,放入涂过的锡膏的线鼻子浸入到锡锅中,完全浸入后,拿出来讯速用干布擦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K:
有小锡锅子买的,一般工地上的接地线都是用焊锡膏涂过再到锡锅浸一下,锡就吸上了。
工厂里有专门的搪锡炉,铜鼻子压上线后,到稀盐酸里浸一下,再到锡炉里浸一下,就上锡了。不过这个工艺现在不允许做了,现在的铜鼻子都用冷压工艺了。

网友L:
软铜线相接都要锡焊,还有就是有腐蚀型气体环境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数量多就会烧一壶锡直接把接头往里沾下就好了,数量少就用电烙铁了
这点 我比较赞同

网友M:
锡锅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