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专家这个电动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4-11-24):
这个是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接线盒,这个变频器的输出3根线接在哪个端子上?这个从电动机出来有9跟线是怎么弄得?既不是星形接法也不是三角形解法?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星形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X1、Y1、Z1短接在一起是星形接法,那U2、V2、W2跟U1、V1、W1又接在一起不又是三角形接法吗?两种接法能同时用吗?一般电动机出来不管星形还是三角形都只有6跟线,这个有9跟线我第一次见到

网友B:
双星型接法

网友C:
看下电机接线盒内应该有说明的吧。

网友D:
大师傅来张图学习学习

网友C:
LZ这个电机最后你怎么弄的,正常运行的来个答案啊。

网友E:
接
U
V
W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后把变频器出来的UVW就直接接在U1、V1、W1上九正常运转了。搞不明白这个电动机出来9根线是怎么个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图明显错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正确的图应该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确的图应该是这样:
X1-Y1-Z1星点,左边是空白圆,右边是实心圆,有什么区别?求解,谢谢

网友G:
这是个双速电动机吧,xyz短接线去掉,应该是低速,接上是高速,可以问一下转速是多少啊,有没有标x/y格式的两种转速啊?

网友H(2015-04-27):
应该如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