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报警f038

楼主(2014-11-24):
西门子直流启动飞车,后报警f038一般是哪里的故障?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有手册吗,查查看。

网友B:
这是西门子的6RA70的故障信息。就是电机超速了。你的情况是什么?刚一启动就报故障吗?是不是磁场太小了?是不是故障信息上说的电流限幅太小了?还是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直流启动飞车,后报警f038一般是哪里的故障?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先查励磁回路,是否有断路,无,再查电枢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