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个“S”表示什么?

楼主(2014-11-24):
通常我们看到电度表表盘的技术规格,标注的精度等级都是0.2级,0.5级,1级等等,很少看到有数字后面带“S”的精度。这块电子式电表有功部分精度为0.5S级,不知这个“S”表示什么?

网友A:
右上角是红外通讯啊哈哈。貌似是DSSD633。
带S的说明负载的要求更宽泛,具体多少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是红外通讯啊哈哈。貌似是DSSD633。
带S的说明负载的要求更宽泛,具体多少忘了。
866的表。

网友C:
是866的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常我们看到电度表表盘的技术规格,标注的精度等级都是0.2级,0.5级,1级等等,很少看到有数字后面带“S”的精度。这块电子式电表有功部分精度为0.5S级,不知这个“S”表示什么?
S表示电能表在设计、检定、使用中的负载电流范围更宽,即要求负载电流为1%In~Imax时,电能表都能符合其准确度等级规定;而不S则表示负载电流要求为5%In~Imax。
楼主搜索一下不就有了,浙江的表,你把标志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标志涂了,是避免广告之嫌

网友D:
在宽范围电流的情况下计量精度符合等级要求。

网友E:
看着像偶楼下住民楼的配电箱内的电表。

网友F:
电箱总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居民中似乎还没有普及这种“S”级表,至少我们这没用。在电厂、变电站一些重要部位,到处都是这种“S”级的表。

网友G:
不光表上有带S的,我们配电室的电流互感器也是0.2S级的!

网友H:
不懂这里的s

网友I:
看4楼所说,应当是的。

网友J:
电箱总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