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我们有一台油压机,输出管路为内径5mm的油管,压力范围为0至100MPa,终端通过油缸输出压力,需要控制油缸顶出的距离,现在想通过精确控制流入油缸的流量达到精确控制油缸顶出距离的目的,油缸可以保证不漏油,大家有没有适用上述要求的流量计啊?
对了,回程油温可能达到130摄氏度

网友A:
不会很精确的

网友B:
咨询流量计厂家啊

网友C:
你所在的省或市计量检定局、所、站应该有,可以到那里咨询。

网友D:
越小越不容易测量

网友E:
所需求的意思是知道了,但是流量的范围到底是多大呢?没有范围,这怎么选呢?

网友F:
是控制流量?还是只显示流量?
楼主把要求讲清楚。
液压当然可以控制流量,显示流量,用液压比例阀呀,用伺服液压呀,用比例油泵控制器呀。

网友G:
建议直接测顶出距离,不要绕道,流量是不会精确定位顶出尺寸的,压力和温度都会影响

网友H:
嘿嘿……
控制流量远没有设置个限位开关省事省力省钱好用

网友I(2015-01-14):
帅克是对的 位置测量目前远比压力流量测量精度高。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