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做为发电机使用吗?如果能,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实现?

网友A:
可以的,要先改成星形接线方式。。方便接220V。。

网友B:
电机的四象限功能和特性就是电动和发电。电动状态,电机输出机械能,发电状态通过电机轴输入机械能,变电能用电机引线输出。电动状态,电网提供电能,发电状态,原动机通过轴输入机械能。

网友C:
发电有专门的发电机,而且发电机是属于绕线型转子结构,三相异步马达的转子是鼠笼式结构。
也就是说,拿三相异步马达来发电,效率极端底下。
你一升柴油,用专用的发电机能发2度电,改用三相异步马达来发电,可能只能得到1度电或者更少。
没事瞎折腾,油多了没地方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有专门的发电机,而且发电机是属于绕线型转子结构,三相异步马达的转子是鼠笼式结构。
也就是说,拿三相异步马达来发电,效率极端底下。
你一升柴油,用专用的发电机能发2度电,改用三相异步马达来发电,可能只能得到1度电或者更少。
没事瞎折腾,油多了没地方烧。
做水利项目,偶尔会遇到在水库里面焊点小东西啥的,拿出来焊接比较麻烦,如果能用船上的柴油机带电动机发电,就不用专门买个万年闲的发电机不是?电动机随便找个备用电机就好了。
而且这个原来听有个老电工说过,说是要加电容才可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建立磁场,一直也没试验过,今天突然想起来了,想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四象限功能和特性就是电动和发电。电动状态,电机输出机械能,发电状态通过电机轴输入机械能,变电能用电机引线输出。电动状态,电网提供电能,发电状态,原动机通过轴输入机械能。
鼠笼电动机定子的剩磁很小,是不是还需要励磁呢?

网友D:
转速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鼠龙电机按照矢量控制的理解,也要有励磁电流的。比如,矢量控制下,启动变频器,尽管电机不转,电机内部也有电流,大约是电机额定电流25%-40%范围。这个电流是无功电流。就是鼠笼电机的励磁。

网友E:
知道是可以用,但是还没看到有人这样用,做为应急用问题不大吧,可能效能与可靠运行性差

网友F:
可以的,比方星形接法并个三角形电容,原动机拖至同步速度,启动的时候一般有剩磁,三端电压越来越高,电容就是保持鼠笼磁场。他们说小心电容爆炸。

网友G:
     可以,但不划算。

网友H:
用好像是可以的,但效率大打折扣的。

网友B:
哦,今天特意问了一个电机专业的老师,他说,异步电机当发电机用于供电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励磁不好解决。我说的发电是指的发电状态。比如,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可以电动运行和发电运行。这个可以的。但作为供电发电,解决交流电机的励磁是个难题呀。

网友I:
可以的,但不划算吧!

网友J:
据说,原理上可以,但效率等方面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