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 位置控制

楼主(2014-11-24):
有一个滑台,和编码器,还有三项异步电机。怎么用罗克韦尔的小型plc micro850通过变频器控制三项异步电机实现滑台的位置控制?

网友A:
用编码器做反馈,快到位置时减速,再用编码器定位。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要精度高的话  只能用电磁铁刹车抱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滑台,和编码器,还有三项异步电机。怎么用罗克韦尔的小型plc micro850通过变频器控制三项异步电机实现滑台的位置控制?
定位精度不高,效果不好。

网友D:
误差1mm内的没问题的。

网友E:
买伺服电机吧。。那个精度高,还省事。

网友F:
对要求高的话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G:
变频器带PG卡?

网友H:
异步电机+编码器做反馈,如果实现速度,加速度与位置闭环控制,那就是"伺服"控制了,伦茨、科比就是这么干的,说"变频"不行只能换伺服电机的,需要了解什么是"伺服"这两字的定义.
至于这样的"伺服"控制随动性(听话程度)和精度,这取决于反馈一比较一指令一执行的响应速度与执行力,中间用PLC响应不行,应用变频器十PG卡内部快速总线,而用矢量变频控制解决执行力问题,如果都配合好,定位精度重复精度可达0.1mm,我提供的编码器就为一家日资塑料模具定位做成功过.目前我们有一家常配编码器用户在做异步电机伺服系统.

网友I:
每次看楼上介绍编码器的时候,我在想8楼要是能介绍一些编码器的案例,在介绍一下编码器在案例中使用功能和技巧,那是多么的妙哉,随便也让大家多了解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带,我是把编码器脉冲接到plc里面了。。

网友J:
8楼发言点赞。讲得很到位呦。

10楼发言,其方案不妥,原因是,定位控制要精准,编码器控制变频器是必须的,当然,PLC的位控环也需要编码器信号定位,所以,那个编码器的信号要分给两边,都要用。这样才稳妥呦。

网友K:
这样控制的我做过,效果不理想。就算有刹车抱死的情况下,精度也达不到1MM。我做的那个是个烘干炉,还有温度产生形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