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线速度恒定运行

楼主(2014-11-24):
此图是我车间纱线卷绕机工作示意图,现有西门子PLC一台,台达变频器一台,我想请教论坛里的高手如何实现恒线速度运行,被动辊可以上下移动,最好有实例程序,谢谢!!!!

网友A:
被动辊测量转速,然后再将被动辊的辊径已知,就可以知道被动辊转一周的长度了,也就是把被动辊旋转速度变成线速度就是纱线的线速度,(如果被动辊不打滑的话)。
中学的物理知识呀,这也要问吗?基础知识 = 学历。

网友B:
人家其实是想问如何在卷径逐渐增大的情况下通过控制变频器频率使得线速度动态稳定,不至于拉断或者松掉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理解错啦吧 他的东西线圈外径增大 的

网友D:
被动辊转速恒定(其实不可能是绝对的恒速)的话,累加计数应该是按时间平均增长的,那主动辊的转速就是渐增或渐减,将被动轮测量计数作为位置闭环反馈目标,并每隔单位时间平均增长,而主动辊用变频调速递增或递减,去满足被动辊反缋计数累加与预设对比(PLC)的比较差值为零差.一一用被动辊位置反馈做,K版说的没错,只差这句话.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理解错。被动辊就是紧贴在纱线上的自由辊,它的辊径是不变的。辊径变的是主动轮纱线部分。用被动轮的线速度,控制主动轮的转速,就是闭环的沙线线速度控制。

网友E:
比方被动滚轮加个摆臂电位器。随着滚轴外径越变越大,反馈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小。关键能满足要求么?一般收卷用张力加磁粉的。没有个恒定张力卷的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