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报F105

楼主(2014-11-24):
AB700变频器炸机后,撤除IGBT 和整流制动单元,空机送控制电开机显示F105报错查册F105:“从板上读出的校验与计算的校验不匹配”不知从哪检查,换了块CPU板还是那样。请哪位师父指点

网友A:
确定换的好主板?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交流,我手头有三块CPU板,三块电路板,同型号的,我分别连接。三块CPU板连两块线路都正常,三块CPU板就连到其中的一块线路板报F105.今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当连到这块故障线路板时,设置电机电起调不大,调到20A再往上调就报错。这机器额定电流85A的。不知线路板上有没有存储器。好像没有。再不然就是起动时CPU板读线路板上的电流检测电路不正常就报错,并且使电流不能往上调。这是我估计的。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没资料很麻烦,首先要找出这40脚的CPU接口的功能。再找到可能连到电流检测电路的端子。再用好板子比对。准备这样干,好在有好板子比对。如能把这故障排除也能长的见视的了

楼主:
幸好手头一块好板子,把线路板上的几个块子,在送控制的情况下,记下电压值比对一下,发现靠MCU接口旁一块2SLC6401电压有几个不对,换了就不报F105了。给大家借鉴。就不知到这块子时咋功能。如有知道的交流一下

网友B:
学习了,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C(2015-01-17):
你换的是EEPROM存储器,里面存放的是变频器的功率参数,AB的变频器有两套功率参数,分别存在CPU和这个芯片里面,上电以后,这两套参数要对应上,变频器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我也认为可能是存储器,看样子您对AB变频器比我精通,向您学习,能留个QQ吗?我那AB 变频器较多?遇到问题能向您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我也认为可能是存储器,看样子您对AB变频器比我精通,向您学习,能留个QQ吗?我那AB 变频器较多?遇到问题能向您请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户名就是我的QQ,谈不上精通,就是比较了解,以后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D(2017-06-17):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知道AB700变频器5.5KW上面母线电压检测是怎么检测的吗

网友E(2018-01-04):
F105不是实质的故障,驱动板上的数据存储器芯片数据为空就会报这个故障。这是AB变频器的特点,CPU主板上电后第一时间和驱动板上的数据存储器通信自检。功率级别参数都在这个芯片中。

网友F(2018-12-07):
我就想问问各位,我的机器拆开维修以后装上就报警F105了。我没有好板子拷贝程序该怎么恢复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