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用的是md204和台达的plc,做了3个界面,我把md204的上下左右4个功能键都自定义了,结果连接plc后只能看到第一个画面(不能切换画面),而且原本自定义的上下键是设定M0的on和off的,加上左右键自定义的是m1和m2瞬时接通然后一起点动控制Y0和Y1,不知为何plc会没输出呢?按住上下其中一个键再按住左或右,y0和y1都没输出,求教?

网友A:
是不是做了瞬动型的按钮属性了,试试用取反型的或者保持型的,在PLC中进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做了瞬动型的按钮属性了,试试用取反型的或者保持型的,在PLC中进行复位。
on和off就是保持型的吧,瞬时接通不就应该是点动吗?取反的还没用过,是不是功能键被自定义了所以才切换不了画面的?

网友B:
这个要结合你编的PLC程序一起来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C:
         编PLC程序,用位或字元件实现画面切换功能。

网友D:
好好研究下点动和取反功能,画面切换要定义画面开关的

网友E:
是触摸屏么?

网友F:
呵呵;定义一个键为换页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触摸屏么?
是文本显示器来的

网友G:
上下键是换画面用的
有那么多按键你怎么不用呢
0到9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