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大家好!我公司生产线改工艺要求,使一拉伸电机(7.5KW)速度小于后一牵引电机速度,这时拉伸变频器处于发电工作状态。生产是24小时连续工作。亲问大家有好滴方法没有?QQ:316233198。谢谢!!!

网友A:
公用直流母线,把p和n分别和同一生产线的其他机器连接好,这样能发的电让其他机器使用,降低能耗,还能让机器不产生过压保护

网友B:
共母线当然是不错了。电动的电机把发电电机的能量吸收和再利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面要注意,发电电机功率要小于驱动电机功率,且两电机不能同时发电,否则,就会把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导致变频器报故障。

网友C:
给蓄电池充电怎么样?

楼主:
你试试看、几台变频器都可以并接吗

楼主:
朋友们还有其它好办法没?有没有可以吸收自身发电的变频器

网友D:
回馈电网或电阻消耗都可以!

网友E:
见过厂里的早装的放卷机能量电阻消耗,后来新装的都配了逆变单元,发电回馈给其他设备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个牵引一个后拽的卷绕、拉伸系统,共母线结构就可以。如果是多台都是连续制动,制动功率永远大于电动功率。那就需要反馈电网结构了。楼主的系统是啥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