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S7-200通讯时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4-11-24):
在使用西门子软件设置与PLC通讯时出现错误提示,谁有解决办法,
系统里有这个dll

网友A:
找个相同的文件替换试试
不行估计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使用西门子软件设置与PLC通讯时出现错误提示,谁有解决办法,
系统里有这个dll
果断重新装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8237
到这个帖子重新下载一个软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了N次,第一个计算机版本低不支持,第三个不知道S7-200 CPU226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了N次,第一个计算机版本低不支持,第三个不知道S7-200 CPU226能不能用
SP9的版本 XP win7都支持,放心!

网友C:
我用的就是SP9版本,系统是X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提示

楼主:
在另一台计算机上软件安装不了s7einstx.dll 也就没有pc/ppi 选择项,同样不能与plc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示
装之前把360杀毒关闭 实在不行你就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D:
西门子PLC用了这么久,总是有没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示
装之前把360杀毒关闭 实在不行你就重新装系统吧
w7还要32位的,郁闷
只好拿出10年前的BB凑乎用.似乎西门子的软件不太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PLC用了这么久,总是有没遇到过的问题
昨天还遇到一个问题,用强力卸载工具,卸载西门子软件,360查不到了,在桌面还有快捷,因为就是个快捷,结果点击竟然还能运行,查安装目录也还在,哈哈 直接删除文件夹,悲剧发生,西门子软件再也装不了了,想在这电脑用只好重做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PLC用了这么久,总是有没遇到过的问题
昨天还遇到一个问题,用强力卸载工具,卸载西门子软件,360查不到了,在桌面还有快捷,因为就是个快捷,结果点击竟然还能运行,查安装目录也还在,哈哈 直接删除文件夹,悲剧发生,西门子软件再也装不了了,想在这电脑用只好重做系统了。

千万别用360去卸载STEP 7,否则只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