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想买个三菱的PLC来学习啊 哪位推荐一个  适合初学的三菱PLC    F2N  还是 F1S  还是F3U.
主要是学习 一些基本指令   不涉及伺服    主要是 变频器  编码器  和一些模拟量 就行  我该选哪款PLC来学习。
看书已经有一段时间啦,  想实践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设备管理 维护  有时候小该造。
最好是某宝能买到的  如果哪位有闲置的三菱PLC  也可以给卖我。

网友A:
你这还要买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如果是做维护的就不必要了吧!

网友C:
学习FX3U的吧,FX3U以后是主流,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D:
FX2N的很适合,想要各种FXPLC及模块私信我,内部的你懂的。

网友E:
西门子会了,三菱也容易入门的
现在3SA  3GA  3U 3G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会了,三菱也容易入门的
现在3SA  3GA  3U 3G等等
三菱这么多系列了啊?!

网友G:
做模拟量还是别用三菱了。

网友E:
系列多得是呢
A  Q  L R 系列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会了,三菱也容易入门的
现在3SA  3GA  3U 3G等等
这些算一个FX系列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买个三菱的PLC来学习啊 哪位推荐一个  适合初学的三菱PLC    F2N  还是 F1S  还是F3U.
主要是学习 一些基本指令   不涉及伺服    主要是 变频器  编码器  和一些模拟量 就行  我该选哪款PLC来学习。
看书已经有一段时间啦,  想实践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设备管理 维护  有时候小该造。
最好是某宝能买到的  如果哪位有闲置的三菱PLC  也可以给卖我。
现场的都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I:
随便买一台就可以,关键是你有没有恒心,毅力去学!

网友I:
我有台老家伙转让,Fx2-32mr   ,用来学习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有台老家伙转让,Fx2-32mr   ,用来学习肯定是没问题的!
确实够老的!不知道编程软件是否还支持啊?!难道用手操器编程?

网友I:
sc09编程电缆就可以了,某宝才十多块一条

网友I:
我就是靠这台入门的!

网友J:
如果是FX的,那最高的可以买FX3U的,或者低点的FX3GA,这两款都可以扩展其它特殊模块,包括模拟量的模块。
这两款也是目前常用的型号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I:
这条下载线有时候不稳定。曾经遇到过,怎么设置更新驱动都不行,最后把系统重做了,再装驱动OK了。

网友K:
这个网上多的很好,学习的不贵的。

网友L:
自己学不做项目的话,事倍功半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是你买的线不稳定吧,我一直都用这种线,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FX的,那最高的可以买FX3U的,或者低点的FX3GA,这两款都可以扩展其它特殊模块,包括模拟量的模块。
这两款也是目前常用的型号了。

再等等,等FX5U上市~~~

网友H:
引用 网友I:
sc09编程电缆就可以了,某宝才十多块一条
用这软件吗?FXGPWIN  Fx2好多指令也不支持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M:
有5U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什么都有啊  Q 系列    FX 3U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以后生产线是要改造的  肯定要要用啊

网友H:
要是我就不自己买,让公司买来备件。平时模拟软件用用,现场联机看动作。

网友N:
可以等论坛的体验活动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5U消息?
15年上半年会出来,现在三菱已让代理商找一些重点客户,开始申请样机了。

网友O:
其实不用买也可以啊  把你以前西门子的程序  按三菱指令写一遍   然后弄个仿真软件看下实际效果就OK了

网友P:
3U的数据区比较小
该进步了
松下FPXH的都64K了

网友Q:
向西门子、三菱等前辈学习!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FX的,那最高的可以买FX3U的,或者低点的FX3GA,这两款都可以扩展其它特殊模块,包括模拟量的模块。
这两款也是目前常用的型号了。
买到手,学完还可以用上。

网友S:
我只能说我三菱plc 我啥都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