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昨天在维修SB70G2.2变频器时,想测试触发电路,光驱是W314。下管W314集成块电压可以测量,但上管三个W314电压测量不出,谁知道就给俺们说说啊

网友A:
是不是把模块给拆了,是的话,上桥触发负全部短接到直流负

楼主:
谢谢,不过电压负跟15v负在电路上看不出存在什么联系。我查了部分资料,方法就是你说的那样,但其中的奥妙没有清楚

网友A:
奥妙在于,上桥触发负和下桥C是相通的。

楼主:
还是没有电压,你说说看怎么和7805的1脚构成电压回路

楼主:
俺们知道了,还有一根线需短接,因为模块内部下管公共端与直流负是通的。既将上管电容三个负端与直流负短接,将下管公共端与直流负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