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漏电保护器保护人们在遭受触电时能够减少触电的危害,快速切断电源,那么家庭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靠近墙下的插座,卫生间和厨房,特别是卫生间由于水汽较大,电器的绝缘易下降,此外如果手上潮湿接触电器就有触电的危险,所以卫生间应该安装漏电保护器,但现实中却发现很多住户家的卫生间就是一个单极的空开,那是否需要进行整改呢?

网友A:
好像应该是要装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漏电保护器直接短路是否跳闸,就是火线零线直接接在一起,不是空开,单说漏电保护这一块。

网友B:
入户电箱里没装漏保?

网友C:
入户漏保,插座漏保,照明分路可不加漏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入户是空开,然后一些分支是漏保,有的卫生间没有,估计有的是自己安装的,看着配电箱内的空开都安装的歪歪扭扭。

网友D:
      公司卫生间插座是带盖子的,自然关闭。

网友E:
入户要装漏电保护,电器一定要有可靠接地。卫生间强排热水器外壳最好重新接一根地线,这样可预防插座地线与热水器插头有虚接的现象。

网友F:
入户一般都有漏电保护的!至于说卫生间是否哈需要单独安装,说实话,这个我不太清楚!

网友G:
一般开关都装门外吧。插座可以先有罩子的

网友H:
空开就行了。

网友I:
入户装一个,各电路再分装更好,不至于一处漏电全家停电。

网友J:
入户控制盒总开就应该是漏保了。

网友K:
正常在入户端装一个漏保。

网友L:
卫生间没必要装太多的插座,灯的开关在外边,浴霸的开关也在外边,顶多就装个电热水器,只要做好防水就行,别的还需要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我家的热水器就是用普通的空开控制,装在卫生间外边,用了好多年了。只要安装热水器时按说明书将外壳接好地,应该没事。

网友N:
卫生间好像有接地的位置

网友O:
现在不都是入户一个2P空开,再分客厅、2个卧室、厨房、卫生间共5个漏保,1个1P照明的吗

网友P:
卫生间最好设个独立的漏保。

网友Q:
总开有装就没事

网友R:
我见过的貌似是先一个总空开,然后漏保分到下面的各分空开到卫生间,也就是说,但看卫生间就一个单独的空开,实则前面有个漏保

网友S:
入户有个总的漏电就行了

网友T:
插座必须有漏保

网友U:
家庭的漏保,一定要装。厨房、厕所、居室,总闸装一个都有了。家庭的配电漏保很重要。这个钱不能省。

网友V:
若是20楼的情况,则可以;
另外,有条件的,要做好等电位联结。

网友W:
还是装上漏电断路器好啊。

网友X:
国家有强制性要求,标准卫生间必须装有漏电保护器。

网友Y(2015-03-02):
需要必需安装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