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求大神指点,请问使用紫金桥组态软件,没办法使用紫金桥来控制信捷PLC的触点吗?使用数字量输入功能,对于信捷PLC的X,Y,M点的控制都没有作用呀,读倒是可以读。

网友A:
协议有问题?
程序不可能都占用那些点吧

网友B:
输入X只能在上位机上监控,也就是读取其状态;
M Y可以控制;

网友C:
没设置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入X只能在上位机上监控,也就是读取其状态;
M Y可以控制;
呵呵,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谢了。

网友E:
任何组态软件都无法控制输入点的,只能读取

网友F(2014-12-30):
我承认我是来看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