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涡街流量计是一种漩涡发声体的数量随流量变大而变大的工作原理,因此只要检测发生体后面的漩涡数量就可知道介质流量的大小,这种仪表没有引压管,没有取压阀,不需要铺设伴热线,维护量小,比传统的孔板+差压变送器的测量方式要有很多优点。
但优点的背后也存在着无奈,那就是如果涡街流量计的测量与工艺人员传统的理论值有差距时,即工艺人员说流量计显示不准确时,在派出了线路故障后,就无从下手的维修,怎样找出故障原因故障点所在是一个难题,所以一旦涡街出现故障仪表人员大都束手无措,因此被工艺人员耻笑为什么都不会。
如同这种分体式涡街流量计不知怎样维修。

网友A:
解决方法:对涡街流量计进行计量检定,并出具检定结果报告,消除计量不准确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这种涡街的安装管线没有副线和阀门,也就是只有停车才能拆下来校准,而开车中如果拆下来势必要停车,那么因为一块表而造成装置停车这个责任和损失,小工人是无法承担的。
再者装置中有上百块这样的涡街流量计,两年校准的费用已经很多,而且校准后的使用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准确,不可能不准确就拆下来校准,而且不准确的故障是随机性的,今天好,明天就可能不准确,而后天又自动好了。但明天不准确工艺人员就要求维修。

网友B:
喜欢电磁和涡街,直接输出4到20,好调试与维护

楼主:
出现问题常有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C:
是不是内部液体引起的不准

网友D:
我们这儿就是因为不准确造成双方争执,最终用户又换了只新的涡街了事!

楼主:
特别是蒸汽带水,涡街就完蛋,但这时工艺让仪表搞定,仪表很为难,你怎能把蒸汽中水排除,切不说你不能随便动工艺管线阀门,就是切水你能知道啥时候能正常

楼主:
牵扯到双方贸易的,我们都是安装两块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大小,校准时间几乎同样(一块校准时另一块使用,然后在校准另一块),分别安装在双方一侧,各自管理,并用无线网络把使用方侧数据传到供方,两数据比对,若差距值有变化就要进行处理,因传输管线几公里,两侧数据很难一样,但差值基本保持恒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牵扯到双方贸易的,我们都是安装两块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大小,校准时间几乎同样(一块校准时另一块使用,然后在校准另一块),分别安装在双方一侧,各自管理,并用无线网络把使用方侧数据传到供方,两数据比对,若差距值有变化就要进行处理,因传输管线几公里,两侧数据很难一样,但差值基本保持恒定的
此做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