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异常嗡嗡声

楼主(2014-11-25):
四川宜宾三江机械厂生产的Y2306型圆织机主机减速箱,在运行中不缺油的情况下,发出异常嗡嗡声,声音大,正常情况声音很小,请问是什么原因?有谁接触过这类型的圆织机,求指教。

网友A:
     为啥不问问四川宜宾三江机械厂?他们最熟悉啦。

网友B:
嗡嗡声长时间响??

楼主:
点动不明显,起动运行就响。

楼主:
设备已使用多年,也找不到厂家的联系方式了。

网友C:
可能是磨损.

楼主:
是涡轮涡杆或者是轴承间隙过大引起的嗡嗡声吗?

网友D:
间隙配合,过大!

网友E:
看看固定螺丝怎么样?

网友F:
要是突然出这么个毛病就是得拆开了

楼主:
只有打开看看了,真不想拆。

网友G:
机械故障任何可能都有,所以你问厂家,厂家也不可能清楚的,只有拆开看了。
是不是油加错了?油的粘度不够,造成齿轮的咬合声。

楼主:
是在运行中发现嗡嗡声越来越明显的,现在只有打开看看了。

网友H:
可能是机械间隙过大造成的,或者是润滑不良有损坏的部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设备已使用多年,也找不到厂家的联系方式了。
该大修了吧?

楼主:
明天准备拆。

网友J:
减速机运行时间过长都要调间隙了,加上轴承磨损肯定会有声音的。

网友K:
机械故障比较好修,打开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L:
转配间隙不合适,造成齿轮啮合出现摩擦

网友E:
拆了看看轴承怎么样?

网友L:
注意润滑效果

网友M:
轴承坏了

网友N:
这种一般都是磨损造成间隙变大所致
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O:
直接判断不好,就只有拆开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