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大早上温度应不超5摄氏度,可一开机矿渣粉现场好几个温度测点在触摸屏上都显示为50多摄氏度。接线正确,没有人动过。拆下线测电阻都在103殴姆左右,并发现个别的拆下线再接上就好,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不佳.

网友B:
根据你说的电阻值和人感温度,应该热电阻没有问题。我印象中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可能你触摸屏的扫描时间有关系。

网友C:
碰到一次气温低的时候,估摸着10度以下了,上电热电阻测温的仪表显示负值,等环境温度上来以后就好了,跟上电预热也有关系吧

网友D:
低温的话机器预热15分钟以后在确定是否正常。

网友E:
可能接触不好吧。

网友F:
有变送器吗?有的话检查一下变送器,

网友G:
估计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H:
有输入模块吧,和你的程序有关吧,你先正常开机试下看能不能显示正常

网友I:
接触问题,与所处环境有关系吧

网友J: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K:
     103殴姆左右,如为PT100,则7度左右。

网友K:
    早/晚温度差大吗?

楼主:
开机一段时间后,有几个恢复正常,其余几个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早/晚温度差大吗?
白天气溫7~9℃,晚间低到零下3~4℃。

网友L:
难道有干扰吗

网友M:
一般的9都是接触不量造成的

网友N:
方便的话就校准一下吧

网友O:
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P:
应该是接触不良,主要查连接点和接线端子。

网友Q:
电机的测温一般都是热电阻,这种热电阻对于接线的电阻要求严格,估计你的电机热电阻接线端子出现松动现象,一开机随着机器的振动,接线端子处的接触电阻变大造成的虚假温度显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开机一段时间后,有几个恢复正常,其余几个还是老样子。
  估计还是接线方面的问题.

网友R:
干扰问题,数显表质量不过关,原来碰到过。简单方法,拿一个对讲机,在数显表旁边说话,如果数字显示变化,就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S:
接触不好!

网友T:
把传感器换了吧!

网友U:
估计是接触不好, 或是信号干扰,直接测量温度还是变送器的?

网友K: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是否变化了(温度检测点)?

楼主:
各温度测点没人动,今天就又都正常了,就觉得太奇怪了!

网友Q:
接线处接触不良,开机振动因起无规律的接触电阻变大

网友V:
从模块那里测一下

网友W:
是否附近有干扰源,来自某些设备的,例如变频器、中频炉等,启动瞬间或正在运行时产生的干扰,当停机了干扰消失。

网友X:
可能和环境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