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各位同学,地线带电怎么解决啊?最近发现公司办公楼的地线有的时候居然有电,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接触不好吗?

网友A:
是不是零线呀,!

网友B:
有漏电的电器吧,是不是接地线没接地,挨着门去吼一顿:把电器都给我拔了   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只能慢慢找出来了。

网友D:
地线带电?那要好好检查了。

网友E:
设备漏电接地不良,地线虚接.....地线零线混接?

网友F:
有可能是零地线混接或地线接地点接触不良。

网友G:
    是量着有电压吗?由于地面有一定电阻,配电柜内接地点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点不可能完全等电位,会有一定电压,只要在允许范围,无关紧要。

网友H:
先检查一下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I:
地线有电,说明电器有漏电且地线已断路

网友J:
检查接地是否良好,零地是否混了,然后是检查设备有漏电情况吧

网友K:
是地线接触不好吧,有没有断的地方。

网友L:
如果真是地线带电,请尽快联系电业局,办理发电入网手续,恭喜你,你也可以收电费了

网友M:
地线带电,说明地线已经不是地线了。它有电位了。作为地线已经不合格了。重新测试对地电阻,然后重新按照国标把地线重做。

网友N:
你先检查地线接地情况,看看是不是感应电,如果不是就一点一点查吧。

网友O:
如8楼所说,“有电”是什么情况;另,了解一下电网是什么接地系统。
参考一下7楼所说的原因。

网友P:
地线有电,说明使用中的电器有漏电的,查找漏电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线有电,说明电器有漏电且地线已断路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M:
另外,埋地线的地方下点盐水雨,提高其湿润土壤,降低地线对地电阻。

网友Q:
做好接地极,确保接地良好

网友R:
最后没办法就得把用电器一个一个地拔下,看是否还带电。

网友S:
反正我是怕点,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重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