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一个高压变频模块。直流母线是接铁壳,接地的,能这样接?

网友A:
你发张图片看看,一般高压的为了使外壳和器件压差小一点,容易满足绝缘等级的要求,会采取外壳接直流中心点或者其他比例的点。

网友B:
我们这边电子束焊机用的高压油箱正极就是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高压变频模块。直流母线是接铁壳,接地的,能这样接?
这是可以的,但是接地极应该(必须)单独接地,且与电气系统的接地极有20米以上的距离。更不能与电气系统的接地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本人新手,前辈们给了思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前辈,总算有些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