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请问谁碰到过:信捷OP330无显示问题
现象:停电“嘀嘀嘀”3声,白屏无显示,背景灯正常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液晶坏了?
没有程序了?
便宜的产品
有程序买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B:
直接买个新的,前提是你有源程序在电脑上;
否则向你的设备供应商买吧;

网友C:
只能换新的,信捷趄的不好用,公司几台也是用这型 号的,这五六年换了很多个

楼主:
谢谢各位,陕西的服务还不好,直接告诉我不是在他哪里买的不管,叫自己来年系维修。
西北的落后处处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