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客户公司的锯床无自动送料功能,没切断一个都得从新量尺寸,下料,全部手动干活,浪费时间,浪费人力。

客户自己改造机械部分,用液压控制送料。

我做一套电气系统,编码器测量长度。plc控制油缸动作,文本用来设定长度和时间等参数。

通过改造后机器原来的手动按钮还可以手动工作,打到自动工作状态的话,可以自动工作,不用人看机器。自动按照设定的长度干活,一直到后面夹具,夹不到产品为止。节省很多劳动力,而且长度精度能达到1mm之内,如果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控制的话,那么精度可能在0.1mm左右。因为客户要求精度正负1mm所以用液压驱动送料。

网友A:
车间好乱啊

网友B:
现在带自动上料的基本上是带光栅尺。

楼主:
农村的厂房,加工精度都是10丝误差的产品。你说要求有多低呢。有个问题是,光栅尺怎么接入到plc我没明白。我用的编码器测量的长度。光栅尺我的印象是只能接数控系统,或者特定的数显表。不知道光栅尺是啥信号输出,原来准备用那个电阻尺,据说也不错,0-10v的信号。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光栅 磁栅我用过 是AB相脉冲输出  我做的是单片机项目 PLC可能也有高速脉冲输入接口吧 原来在学校给个公司做西门子s7-200有AB脉冲输入 做了两路磁栅的 控制摆动角度和高度 在10丝左右精度  电阻尺不行 用过 线性度太差

网友D:
改的不错的,顶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农村的厂房,加工精度都是10丝误差的产品。你说要求有多低呢。有个问题是,光栅尺怎么接入到plc我没明白。我用的编码器测量的长度。光栅尺我的印象是只能接数控系统,或者特定的数显表。不知道光栅尺是啥信号输出,原来准备用那个电阻尺,据说也不错,0-10v的信号。
好像是用高速计数器,见过接入台达和海为PLC,程序没看,没仔细去研究。

网友B:
也可以采用位移传感器,只不过成本要高些。

楼主:
哈哈,我用的拉线编码器,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用的拉线编码器,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
没看见在哪呢?我见过用光栅尺的。
这种用个接近开关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F:
满足使用要求为第一,光栅尺输出的信号可以进PLC。

网友G:
这个办法挺好得,不知道是切割圆料还是方料.楼上的朋友说用接近开关,那东西误差更大,对于要求1mm的精度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H:
   这个帖子好,留待参考。

网友I:
楼主的文本和PLC都是一家的吧,编程方便吗?我现在很少用那个牌子了,感觉监控很乱。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别提他家的东西了,文本算是挺不好的,那个彩屏的文本,比如第一页设置一个长度寄存器,设置完了没有确定键,那个寄存器一直在闪烁,按数字就变,除非你把光标移动到下一页,在下一页处闪烁就没事了,随意按数字。plc用的三菱的工控板。

网友J:
还是用增量型的编码器价格方面比较便宜。

楼主:
拉线编码器280一个,也不贵吧。

楼主:
280元,价格也行吧。

网友K:
传送带加限位即可

网友L:
引用 楼主:
280元,价格也行吧。
价格还行

网友M(2015-01-02):
回复 楼主:
请教大师 拉线编码器如何用 工作原理如何测定长度的

网友N:
改怎么一套可以收多少钱? 文本用的电表盒子呵呵

楼主:
拉线编码器和普通的一样,只不过把圆周运动改为直线运动而已。一套2000元,成本900吧。那个不是电表箱子,是收的韩国配电箱以前里面是个fp0-c16tplc一个电源2个继电器。我改为别的plc了。

网友O(2015-04-02):
我是新手,能把程序发来学习一下吗,过段时间公司也要改造锯床

网友O:
请教楼主,油缸和电磁阀响应动作需要时间,怎么控制到精度1mm

楼主:
油缸动作很慢的,而且你可以做个提前量,如果经常超的话。

网友P:
楼主能多拍几张控制柜图片吗

楼主:
控制柜就上面那个白色的盒子,里面一个plc 一个电源4个继电器就这么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