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这是化学除盐水冷却进口压力表,
   在水处理设计中,为保证机组启动和事故用水的要求,通常设置有除盐水箱。当混床(混合离子交换器)投运时,待除盐水箱水位在一定高度时,启动除盐水泵,待压力表压力正常后开启除盐水泵出水门。待混床空气门出水时,开启正排门、出水一次门和树脂捕捉器排水门,关闭空气门。投混床电导率表、PH值表,并取样分析出水Na+和SiO2。待混床出水的DD<0.2μs/cm、Na+<10μg/l、SiO2<20μg/l时,开启除盐水箱进水门。开启混床出水二次门,关闭正排门,向除盐水箱送水。
   所谓混合床就是在同一个交换器内装有阴阳两种树脂,并在运行前用压缩空气将它们混合均匀,这样就相当于在交换器内形成许许多多个阴阳床串联在一起的多级复床,同时完成许多级阴阳离子交换过程,制出更纯的水。

网友A:
进口的压力表比国产的贵多了,比较耐用。

网友B:
楼主说除盐,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原来是软化水装置。

网友C:
软化水处理工业上普遍使用阴阳床加超滤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在报警点附近接点抖动,是个大事,,,一是表爱坏,二是对后级受控设备不好

智能压力开关、压力调节器,就不存在接点抖动的事

厂里几套白土压墟机的液压油泵控制就是电接点压力表,工艺人员常备工具扫帚把,压力表接点不吸合就去敲打二下即可

网友E:
你这是电接点压力表麽,还带其他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