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乡村电网

楼主(2014-11-25):
公司几台设备,在一个落后的工业区,因电网质量问题,老是启动变频器降速保护!
真是郁闷,那个电网一不正常,变频器就启动降速保护,过个10秒又恢复了!屏蔽掉这种保护又怕变频器用不长时间啊!怎么办呢?

网友A:
装稳压器

网友B:
    强大的1楼,先装上稳压器,在接后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工业机器啊,50KW,怎么装?

网友C:
有大功率的三相稳压电源销售的,建议上100KVA的三相稳压电源。
几千上万块钱,要是老板不舍得,就算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知道啊,我厂里有一台500KW稳压器,是十几年前电压不稳时装的,现在也没拆下还是在继续用

网友D:
对电压不稳的地区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E:
估计是电压低

网友F:
那也只能装备稳压器了啊

楼主:
谢谢大家,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

网友G:
楼主的标题好唬人哦。

网友H:
   “工业区”,“那个电网一不正常,变频器就启动降速保护,过个10秒又恢复了”,这种现象是电压波动大,是否存在谐波干扰,测试一下。

网友I:
装个50KW的稳压器就行了。或者稍大一点的。

网友J:
普通的补偿式三相电力稳压器对电网电压的稳压效果还行,但是,电网电压快速升高或降低时反应慢,滞后1-2秒。

网友K:
农网出现闪断,稳压器解决不了。

网友L:
总网电压不稳,使用什么稳定措施都无能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L:
怎么说兄弟?这里的总电网是打雷必跳!

网友L:
回复 楼主:
总电网质量差,我们用户有什么办法,你就是在走一个电源也是如此,除非自己整个备用发电机,所以投资商都不愿到边远、农村地区,因为电力就没法保障。

网友M:
稳压器!但是这么大的啊!那里干嘛不电网改造!看描述的情况老化很严重!

网友K:
闪断是有办法解决的,但是价格太高了,除非是极为重要的用电场所,那个不要去考虑。

网友N:
标题挺吓人

网友O:
装稳压器啊,现在很多地方电网都不稳定,不装没法用.老坏东西

网友P:
乡村电网没办法,,,建议稳压,但成本过高又划不来

网友Q:
那就去三峡拉根线回来吧

网友R:
上稳压器比较好
找供电局谈谈
现在农网都改造了
这个情况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工业机器啊,50KW,怎么装?
50KW不大,我们公司当年一台设备就需要装50KVA的稳压电源,不过现在城市线路改造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