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文本显示器不通过PLC等控制器可不可以用RS485通信来直接控制继电器?怎么使用?刚刚看到一台小设备,只有一个文本显示器,没看到有PLC或单片机也能控制,新手搞不懂其电路,所以来请教大家

网友A:
你的继电器有485接口?是不是控制显示集一体的文本

网友B:
你看看你的文本显示器后面是不是有IO输入输出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文本显示器后面是不是有IO输入输出端子。
没拆开,看不到。只看到有四根线引出,我猜应该有两根电源,另外两根可能是RS485接口引出来的。

网友C:
应该是一体机吧。

网友D:
应该是一体机,上个图,或者具体型号?

网友E:
呵呵;是文本PLC一体机吧?

网友F:
小型那种集显示一体的文本控制器可以!有DO的!

网友G:
它的型号?另外2根线就是连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它的型号?另外2根线就是连继电器了?
是的,直接连在8脚继电器的电源上。

网友H:
完全可以,采用ModBus协议,我做好几个这个项目了,只要文本屏采用有Modbus协议,那么它和单片机、电脑都可以通过RS485进行通讯,文本屏上的操作就和它和PLC连接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I:
楼主要首先弄懂,通讯接口不是IO接口,是不可以去驱动继电器、接触器类似的负载去工作的。

网友J:
看见大多空压机只使用文本控制器

网友K:
求上图,背面图。

网友E:
怀疑是一体机;直接带I/O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看见大多空压机只使用文本控制器
空压机那个文本显示器都是带IO和模拟量的一体机。

网友L:
plc  文本的一体机?

网友M:
因该是文本一体机,带I/O输出。

网友N(2014-12-28):
哈哈,应该是文本一体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