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不平衡的疑问

楼主(2014-11-25):
曾经做热处理炉的电气设计时遇到这样的问题。同一个柜子里,进线是三相五线制,控制电路中有同事为了考虑三相平衡,在220V控制电路中分别用了A相、B相、C相作为控制电源。结果电工由于没有接零线就合闸。仪表烧坏了。为此,有的说只用一相,还有的说那是电工的错误,继续用三相。

网友A:
用于加热管的电源应是380V的,但控制电路应该是220V的吧

网友B:
那就做个零线检测保护电路嘛。简单得很,零线和任意一根火线组成220V电源,接通主电源接触器。
什么控制线路需要如此之大功率?能导致三相不平衡去?
控制线路的负载不就是PLC,中间继电器,指示灯,接触器,触摸屏,工控机吗?难道还要接几十KW的电热管?单相的2P空调器?

网友C:
  仪表电压是220V的就用220V的。
  基于安全考虑,稍复杂的控制电路应取AC220V而不取380V,则需取某相和零线组成220V,或用控制变压器变换得之。
  控制电路的功率一般远小于动力部分,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控制电路最大功耗一般也就几百瓦,相对于热处理炉的动辄几百千瓦-几千千瓦来说可以或略不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仪表电压是220V的就用220V的。
  基于安全考虑,稍复杂的控制电路应取AC220V而不取380V,则需取某相和零线组成220V,或用控制变压器变换得之。
  控制电路的功率一般远小于动力部分,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F:
控制电路的功率很小,不必要三相平衡啊。

网友G:
仪表怎么就烧了呢?楼主有图吗?

网友H:
   “仪表烧坏了”?不管用单相还是三相,只要不接错线或选好表的规格,应该不会烧表啊。莫非有短路?或电压表选小了,通入较大电压而烧表?

网友G:
听说过民用电N线断了烧家用电器的事吗?一样道理。

网友I:
设计失误

网友J:
如几位所说,控制电路负荷不大,可以不考虑三相平衡问题;
若接于三相中,则零线可每个回路分别敷设。

网友K:
也曾出现过这种问题,把电脑的电源给烧坏了

网友L: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M:
接一项就可以,不会引起三相不平衡,仪表耗电不大。

网友N:
一旦零线断了很麻烦的!

网友O:
请教你们那个考虑三相平衡的同事,如果用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做控制部分,接AB相。C相怎么平衡?

网友P:
没见过怎么设计的线路。太难为刚进公司的新手了。

楼主:
烧坏的道理很简单啊:没有了零线,元器件上等于接了380V,肯定烧坏。
最后都用了控制变压器吧,公司里的中频感应设备较多,我没有去测公司的进线电源谐波,但最后都用了控制变压器。虽是小问题,当时为了纠结了好一阵子。

网友Q:
我就不讨论了。
看了好多TX的回复,哎,电工基础没学好。

网友R:
220V设备最好用一相

网友S:
回复 网友H:
产生了寄生回路!

网友T:
控制回路的功率很小 相对于主回路来说可以忽略

网友R:
不要取2相,否则进线中零线一旦断,取于不同相的单相设备极易带上380V电而使其烧毀。

网友U:
听一个同事说控制线路采取不同相不注意的话,容易短路

网友V:
最好取单相,取三相控制一旦零线断路就会造成控制线电压变成380V烧坏用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