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有面板吗

楼主(2014-11-25):
我单位买的旧设备,西门子调速装置,我第一次见到。请师傅告诉我,它有操作面板吗?

网友A:
6RA70用过,天津先导的直流柜里配有。

网友B:
我单位有6RA24,楼主打开门,里面有按键和数码管,没有面板。

网友C:
西门子的6RA28直流调速器,第一块板上有几个参数设置键。

网友D:
6RA28,印象中有几个LED显示,也有几个按键,在右下方位置.

网友E:
打开门就看见了,这个老掉牙的玩意直接扔了吧,坏了没件换

网友F:
这个真有点时间了。

网友G:
6RA28没有操作面板的配件。就是主板上的简易显示操作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