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如题,手中有一usb--ppirs485编程电缆 没有安装驱动直接能读取plc!!请问老师什么样的编程电缆需要安装驱动,什么样的不需安装!!!本人新手 请老师能给大体讲解下吗?、谢谢

网友A:
自己动手试用一下不就有结果了吗?楼下用过的告诉楼主吧!

网友B:
呵呵;原装的与国内那种廉价版的是不同的;
你插到电脑上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手中有一usb--ppirs485编程电缆 没有安装驱动直接能读取plc!!请问老师什么样的编程电缆需要安装驱动,什么样的不需安装!!!本人新手 请老师能给大体讲解下吗?、谢谢

廉价的核心芯片一般为CH341 CH340或者PL2003居多啊!或许你以前用什么USB转RS232已经装了驱动了!所以当你插上USB转PPI电缆的时候不要驱动!

网友D:
原装不用装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原装的,插上可以直接用!!如果我用非原装的一定要驱动吗?

网友E:
在通讯端口上选USB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原装的是否一定要驱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原装的是否一定要驱动呢??
USB的大多要,不是一定吧。
232的一般不要。

网友F:
原装的不用,其它的是用USB接口转换为232口需安装驱动

网友G:
原装的不需要驱动,装好软件就可以用,好像接上电脑就可以用,连设置接口都不用,很方便,各种速率通吃,牛的不行不行的!!!!。就是贵,好像要近八百大洋!

网友H:
需要USB驱动,先连上试试看。

网友I:
usb2.0驱动就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