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种蓄电池充电器,请指教!!

楼主(2014-11-25):
这个可控硅调压电路是现成的,我想用一个变压器和一个二极管给蓄电池充电,开始时,变压器是200W的,充电也挺正常的,可是有人冲大的蓄电池,把电流调大了,把变压器烧了,我就把变压器加大了,可是问题来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或是高人指点一下换个电路,简单,实用,制作容易的。

网友A:
保险和可控硅能否满足500W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你加大了变压器,保险和可控硅还是原来的型号吗

网友B:
要把整个电子电路弄懂,方可准确判断。等高手

网友C:
保险用5A的,双向可控硅用16A/600V的,安装散热片;在双向可控硅A 1、A2之间加装RC浪涌电压保护元件,R:100欧,C:0.22-0.47uF 均可。整流二极管至蓄电池之间必须加接充电限流电阻,还要有直流电压电流表显示充电电压和电流;另外,500VA的变压器连接的位置不对吧,楼主在琢磨分析一下。你的电路过于简单,控制和保护不完善。
我认为应该接在电路图右上角位置。在调压控制电路后面。还有,提示:给蓄电池充电应该用恒流源充电电路。充满电要有自动停止充电的控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遇到老师了,高手啊!!是这么回事,原来的负载是电炉子,是纯电阻电路,现在我图方便,就直接用上了,可是……就……是烧啊!我考虑的是这么调整,二次低电压,安全,如果用单向可控硅调压充电,也挺危险的!是不。我按照您说的,加个阻容吸收电路试试,谢谢啊!

网友D:
加个可调限流电阻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