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富士FRN55P11S.4C变频器,不连接负载启动运行,输出电压随着频率的上升而上升。三相平衡。当频率上升到40HZ时(用户设定的工作频率上限)输出电压从300V瞬间下降到100V.此时运行频率40HZ,输出电压00V,三相平衡。

网友A:
把节能模式关掉

网友B:
应该是H10参数设置一下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若故障依旧,可能是CPU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