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沃森变频器VD300上电无显示,检查模块整流桥部分断路,PN端子对UVW各项断路,炸机维修中变频器通过把炸掉的模块拆掉,检查电源部分基本正常,在PN端直接上电500V,面板有显示,显示故障代码是ER19,说明书说是电流检测故障,查看电路为两个运放AMC1200,把运放的输出端全部断开,机器显示正常了,估计是运放受电流冲击挂了,运行频率正常操作正常,查看各个驱动电压只有两路正常,用示波器检查TL350的输入脚有波形输入,6路波形都很正常,检测各路电源都正常了,光耦输出端只有两路有驱动波形,手里没有TL350直接用A3120V代换,更换后各路输出都有波形了,但是幅度都不一样,仔细检查A1 H,贴片三极管,360,1000,贴片电阻都断路了,今天原件到了
机器已经维修完毕

网友A:
修好了要分享一下呀。

网友B:
过两天我也准备拆一台变频器维修…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

楼主:
此变频器通过把炸掉的模块拆掉,检查电源部分基本正常,在PN端直接上电500V,面板有显示,显示故障代码是ER19,说明书说是电流检测故障,查看电路为两个运放AMC1200,把运放的输出端全部断开,机器显示正常了,估计是运放受电流冲击挂了,运行频率正常操作正常,查看各个驱动电压只有两路正常,用示波器检查TL350的输入脚有波形输入,6路波形都很正常,检测各路电源都正常了,光耦输出端只有两路有驱动波形,手里没有TL350直接用A3120V代换,更换后各路输出都有波形了,但是幅度都不一样,仔细检查A1 H,贴片三极管,360,1000,贴片电阻都断路了,逐一更换中。。。。。

网友D:
看样子工程量还不小啊

网友E:
模块拆的漂亮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赞一个

网友G(2015-11-02):
各位哪位师傅有这份电源电路图啊
在此谢过

网友H(2023-09-14):
楼主,不装模块,单板运行,报对地短路,请问怎么屏蔽?我也是这款变频器。

网友I:
看驱动板是用的kt3模快,没模块运行肯定报警了,看样子运放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