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水的流量

楼主(2014-11-25):
检测有水出的话,用什么检测比较好,给开关量输出,只要有水流出,就有信号发出,哪位有好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
电磁流量计

网友B:
自动启动水泵上的那种开关可以不?

网友C:
  压力传感器可以吗?

网友D:
水流开关,某宝上一大片

网友E:
水流开关,某宝上一大片,或是直接自己做一个也行

网友F:
是管道漏水还是水池水位控制

网友G:
可以用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做一个

网友H:
不想花钱购买水流开关的话,直接用变压器降压,用两个金属片放在出水口出,驱动低压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I:
水流开关可以自己搞定的。

网友J:
水流量检测开关很多的,网上搜下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需要检测有水流出(不管水大水小),就发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开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说的是靠水的冲力把金属片接通吗?这样会不会有时候水冲不到,因为水管比较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具体怎么做呀,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有水出,不管流量大小,都需要发信号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用水的可导电性质,只要有出水,水就会浸过两个金属片,导致两个金属片之间的电源接通。
必须用低压而且用变压器做隔离的电源,而且要做好漏电保护,因为漏电会导致人发生触电而死亡的事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有水出,不管流量大小,都需要发信号
   流量不管,滴水可以吗?

网友K:
用一个磁性叶轮,装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用水的可导电性质,只要有出水,水就会浸过两个金属片,导致两个金属片之间的电源接通。
必须用低压而且用变压器做隔离的电源,而且要做好漏电保护,因为漏电会导致人发生触电而死亡的事故。
利用水的导电性来检测是好方法。采用三极管放大电路来控制继电器就行了(只需用一只三极管、两个电阻、一只继电器、一个直流电源、一个电极就行了),这样的电路灵敏度高还不存在触电的问题。

网友M:
大家说了这么多 有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有水出,不管流量大小,都需要发信号
   楼主的标题是流量检测,不知道信哪个了。
   个人觉得楼主的要求没说到位,需要进一步明确。
   16和19楼明确了,OMRON液位控制用低压8V的灵敏电流继电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靠水的冲力把金属片接通吗?这样会不会有时候水冲不到,因为水管比较粗,
放在管道底部麽

网友O:
方法很多,就看楼主需要的精度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用水的可导电性质,只要有出水,水就会浸过两个金属片,导致两个金属片之间的电源接通。
必须用低压而且用变压器做隔离的电源,而且要做好漏电保护,因为漏电会导致人发生触电而死亡的事故。
利用水的导电性来检测是好方法。采用三极管放大电路来控制继电器就行了(只需用一只三极管、两个电阻、一只继电器、一个直流电源、一个电极就行了),这样的电路灵敏度高还不存在触电的问题。
楼上可否提供一个电路?

网友L:
回复 网友P:
这样的电路在晶体管放大电路的书中都有介绍,以下是最简单的了。有水时A、B 是通的,晶体管导通可控制报警触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电路在晶体管放大电路的书中都有介绍,以下是最简单的了。有水时A、B 是通的,晶体管导通可控制报警触点了。

网友Q:
流量开关行吗

网友R:
嘿嘿
民用自来水公司安装的防滴水水表就能满足

网友S:
涡街流量计

网友R:
引用 网友S:
涡街流量计
涡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