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现场一台为630KW排风机配套的伯纳德电动执行器,装上还没几天,这不,进入整线联动了它也坏了,板子烧掉了。还不算完,设备厂家的售后来后把自己带的一块也烧了,后来他们说现场电压太高都达到422V了,远超过他们产品设计耐压值(420V),对此,有人提出将S7一800KvA变压器调换分接头可以解决,谁想一经调换变压器坏了不能用了。

网友A:
这也太悲剧了

楼主:
两个执行器厂家售后执意要找一个低于现场电压的电源再测试一下,怎么办?最后在业主库房里淘到一台自耦变压器,将输入接到柜子里,并将三个短接头短接,输出接到80%出线头上,另三个65%出线头空着不接,空载送电测输出端电压330V右,执行器不再烧板。

楼主:
这样低的电压虽然不烧板子,但电机运行时还是担心会发热,不敢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怕怕的,最好不要动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执行器厂家售后执意要找一个低于现场电压的电源再测试一下,怎么办?最后在业主库房里淘到一台自耦变压器,将输入接到柜子里,并将三个短接头短接,输出接到80%出线头上,另三个65%出线头空着不接,空载送电测输出端电压330V右,执行器不再烧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执行器厂家售后执意要找一个低于现场电压的电源再测试一下,怎么办?最后在业主库房里淘到一台自耦变压器,将输入接到柜子里,并将三个短接头短接,输出接到80%出线头上,另三个65%出线头空着不接,空载送电测输出端电压330V右,执行器不再烧板。
再上一张执行器接线图

网友C:
调试阶段电压一般都比较偏高。这个有事很让人头疼

楼主:
昨天进行整线联动试车,测三相低压为412V,降下不少,想起调试时运行正常可能因为周围几个水泥厂都在运行的缘故。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场一台为630KW排风机配套的伯纳德电动执行器,装上还没几天,这不,进入整线联动了它也坏了,板子烧掉了。还不算完,设备厂家的售后来后把自己带的一块也烧了,后来他们说现场电压太高都达到422V了,远超过他们产品设计耐压值(420V),对此,有人提出将S7一800KvA变压器调换分接头可以解决,谁想一经调换变压器坏了不能用了。
执行器厂家表示有耐压高∽板子,但一问价格不菲啊!

网友D:
变压器抽头调压应该没问题
烧变压器很奇怪

网友D:
嘿嘿……
电压不稳情况下,即时调试开车成功,后需也会烧毁
电动的不仅贵还很娇气
换个气动的多好,偶厂都是气动的

网友E:
就算能通过调试,你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电压,以后还会出现的。
不为以后做打算?等调试完,配件厂家一撤,再轮番的高压烧毁,做维修的上哪里哭去?

网友F:
是不是旧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