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0Hz启动

楼主(2014-11-25):
想请教一下各位:
  步进电机为什么从0Hz启动会造成失步的现象?与直接从极限启动频率启动相比,0Hz启动不是更加不会造成失步吗?
  不是很明白,求教。

网友A:
你先不拉负载试试看,是否失步。然后你的加速时间是多少,最高速度是多少,是不是用的plsr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做实际项目,这是我从书上看到的。
是书上说,如果直接从0Hz启动就会造成失步与振动的
现象。

个人感觉这句话不好理解,我在想如果从启动频率起动的话
,开始就有一定的频率,转子有可能跟不上磁场速度造成失步,
而从0HZ起动的话,由于起动频率低,我想是不是会更不容易
存在失步的现象?

网友B:
   可以类比一下,静摩擦和滑动摩擦的不同现象.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注意步进电机像伺服一样吗,有个最低启动速度?

网友D:
这个没注意过啊。

网友E(2015-01-09):
这是个动量和力的问题,步进电机每步的力矩看起了相同,但连续10个相近的脉冲的动量比10个分开的步进相差很大:
在一个小坡上退汽车,连续退10次也许就能动,有撞击力,可你要推一下等一下,动量小事了,那就永远都动不了

网友F:
干了好几年也没用过伺服 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