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千年奇案一台英威腾CHF100  7.5KW,启动有5HZ频率,接上电位器调不了频率,主要是进不去参数,机配两个操作面板,都进不去参数里,一个按健都用不了。。不可能两个面板都坏了吧,怀疑是主板有问题,上网订了块4KW变频器主板,没想上电报OC3也买了块坏的主板,修好不报警了,和以前的主板情况一样,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变频器是否设置了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密码,参数进不了,面板按键无反应

网友B:
是不是面板锁定了

网友C:
除了主板面板外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是不是IGBT有问题 保护了啊

网友E:
问过厂家没?

网友F:
还是觉得面板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面板锁定了
CPU板也换了啊  应该是其他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供电正常各路电压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运行有5HZ频率

网友I:
咨询厂家吧,如果霍尔故障的话,不但进不了参数,运行也禁止了呀。
感觉好怪

网友J:
面板有一个是不是外引的,一个本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