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缆铺设

楼主(2014-11-26):
现要从甲方配电间引一主电源到我方工程项目配电间,电缆长度170米左右,选的YJV3*70+2*35的电缆,大概有150米左右是要地埋,请教下地埋该用什么做保护,金属软管还是PVC管,应选孔径多大的,谢谢

网友A:
带铠的直埋也行,不带铠的你那个看现场了,如果上面要走土方车你就用套钢管了,一般PVC7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铠的直埋也行,不带铠的你那个看现场了,如果上面要走土方车你就用套钢管了,一般PVC75的
同意!

网友C:
铠装可以直埋,YJV要穿钢管或碳素管保护,深度要700mm一下,如果甲方地面还要施工,还得防备开挖损坏,以为做地面要挖开表面覆土的,这种情况得跟甲方代表和监理协调,征得对方认可,最好书面认可。

网友D:
管:PVC 100
埋深:1.5米
埋标,记录

网友C:
在论坛讨论可以,但是最终实施一定要跟甲方等沟通好。这个属于隐蔽工程,验收要在电缆敷设完毕,回填土之前进行,作为一个单项工程验收,监理或甲方签字,按照施工规范和合同约定来做,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E:
带铠的直埋即可,用沙子填埋后在覆土,做好标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带铠的直埋即可,用沙子填埋后在覆土,做好标记。
这个可行。

网友G:
选粗点的管,好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铠装可以直埋,YJV要穿钢管或碳素管保护,深度要700mm一下,如果甲方地面还要施工,还得防备开挖损坏,以为做地面要挖开表面覆土的,这种情况得跟甲方代表和监理协调,征得对方认可,最好书面认可。
就应该这样做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铠装可以直埋,YJV要穿钢管或碳素管保护,深度要700mm一下,如果甲方地面还要施工,还得防备开挖损坏,以为做地面要挖开表面覆土的,这种情况得跟甲方代表和监理协调,征得对方认可,最好书面认可。

3楼朋友的意见很好

网友J:
书面认可这个必须有。

网友K:
要是直埋,电缆沟要 符合直埋电缆沟标准,深度、用沙将电缆盖着上面用砖盖然后回填土做好电缆沟标识

网友L:
是施工用电吧,觉得3楼的意见可以;另外,注意一下施工用电有关规范号规定。

网友M:
这个是有标准的
高压埋地不能低于80cm
穿管(并做保护)

网友N:
还是看看施工图上是怎么说的吧,按图施工。

网友O:
沟深,弯缓,土软,沙盖,抹水泥。

楼主:
谢谢帮忙,已经选定了,用碳素波纹管,内径80MM的,地沟挖深700-800MM,单子已出,到时准备好材料,外包别人施工就行

楼主:
YJV3*70+2  这是硬线,我想用大点的波纹管,可采购去买的时候说  人家卖的都说了,内径50的就够了,无语了,我说放大点吧  好穿线,他来句那就60的咯,还说50的和60的价格相差不少,我的个天,又不用你掏钱,操那心干嘛,万一到时穿线时不好弄,不是把自己坑了吗,真是说不出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