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订做了一批段码液晶屏,却不知道怎么编程,使其显示,是要动态不停的刷新吗?

楼主:
有没有做过段码液晶屏编程的,我有图纸,可以提供。

网友A:
用数码管,液晶专用驱动芯片,如天微TM1638等等,串行通讯!!

网友A:
想问下什么价位,来张图让咱们见识一下吧!

楼主:
我使用的就是简单地这种段码液晶屏,不需要驱动芯片

网友B:
程序下载到那里?

网友C:
静态驱动用595或者三极管都行,245什么的都行

楼主:
tigermu 版主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一点儿段码液晶屏的使用经历都没有。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CPU用STM32F103

网友B:
上学实验课上学过单片机编程

网友C:
如果控制器的I/O脚多,那么根据液晶的小功耗,直接驱动也行,就是液晶的十个引脚直接接控制器,然后I/O脚电平置高、置低,直接控制哪个段是否亮灭。

网友E:
这种的应该是静态显示就好了,但要确定是公共极是正还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