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26):
LDP X0  SET Y0
LDF X0 RST  Y0

LD X0 OUT  Y0
X0是自锁的
区别在哪?哪个有优势?分别是什么?

网友A:
LDP X0  SET Y0
LDF X0 RST  Y0
为了确保Y0持续输出,这个您需要使用您珍贵的手指,按住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P X0  SET Y0
LDF X0 RST  Y0
为了确保Y0持续输出,这个您需要使用您珍贵的手指,按住按钮。

Regar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是想问后半部分,即是SET/RST和自锁OUT

网友C:
指令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后半部分,即是SET/RST和自锁OUT

如果是OUT或者SET的对象为Y,M的话,它们完全相同。

如果OUT/SET对象是S,T,C的话,那么OUT指令执行速度要远远快于SET/RST组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后半部分,即是SET/RST和自锁OUT
    仅就后半部分,OUT不能自锁.
    而SET可自锁,RST解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后半部分,即是SET/RST和自锁OUT
    仅就后半部分,OUT不能自锁.
    而SET可自锁,RST解锁.

楼主明显在问:
LD X0
SET Y0
LD X1
RST Y0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的区别。

它们完全一样,程序生成的步数与程序的执行时间,程序执行时间都为0.32uS,都是4步程序。

但是,如果诸如SET S0这样的方式,那么SET的执行时间将由0.08uS增加到24uS,所以才会有我上面的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后半部分,即是SET/RST和自锁OUT
    仅就后半部分,OUT不能自锁.
    而SET可自锁,RST解锁.

楼主明显在问:
LD X0
SET Y0
LD X1
RST Y0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的区别。

它们完全一样,程序生成的步数与程序的执行时间,程序执行时间都为0.32uS,都是4步程序。

但是,如果诸如SET S0这样的方式,那么SET的执行时间将由0.08uS增加到24uS,所以才会有我上面的回帖。

Regards

   站在不同角度,理解的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思维不一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思维不一样啊
作为楼主,你应该描述得更清楚啊,不过1楼强大.

网友E:
楼上回答得都很精彩,还有一个指令也得一起讨论下???

网友F:
在不同的条件下应用不同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无x0信号的时候,第一个y0的状态不受控。

网友H:
没看出差别,都是按下x0 Y0得电!放开x0 Y0失电

网友I:
其区别,可能要看实际应用的需要。

网友J:
程序步数不一样,两种指令最好不要放在一起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后半部分,即是SET/RST和自锁OUT
仅就后半部分,OUT不能自锁.
而SET可自锁,RST解锁.
楼主明显在问:
LD X0
SET Y0
LD X1
RST Y0
与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的区别。
它们完全一样,程序生成的步数与程序的执行时间,程序执行时间都为0.32uS,都是4步程序。
但是,如果诸如SET S0这样的方式,那么SET的执行时间将由0.08uS增加到24uS,所以才会有我上面的回帖。
Regards
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