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用台达PLC EX2控制液压机,用M0同时空Y0(上台)、Y1(下台)加热;Y0能正常PID控制,另外的Y1 PID控制却不正常;
情况如下:1、取样时间自动减一往下降,PID输出也随着降,当取样时间减到0时,输出值减到0;
         2、温度到了设定不会停止输出;

是不是PID设定错误了,还是不能用M0同时同步控制PID?其中温度控制专用选自订参数;16位,两PID参数地址设定为重复;

网友A:
你不是pid转成pwm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用PID和GPWM指令控制输出的;

网友B:
用pwm,那y0和y1是一对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回复的两位,是GPWM指令也有地址占用,需隔的距离足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