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左边是坏的,型号是7MBR50SB120-50(50A 1200V)

楼主(2014-11-26):
变频器模块:左边是坏的,型号是7MBR50SB120-50(50A 1200V)。 右边是淘宝买的拆机货,型号是7MBR50SB120-70(50A 1200V)。 这两个型号应该是通用的。但新买的硅晶片明显比老的小不少,怀疑是用7MBR35SB120-70(35A 1200V)改的。同行看看是不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有35A的
,所以还是要用全新英飞凌的,要不到时候炸机就赔大了

网友B:
楼主买来就打开了啊

网友C:
好用就用上吧。

网友D:
楼主也想修一下吗

网友E:
看看是否有打磨的痕迹。

网友F:
这个怎么打开啊?

网友G:
楼主为什么要把模块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很简单,用小刀顺边缘一撬就开了。

楼主:
耽误了几天,又从别的地方买的,已经换上,变频器又开始使用了。

楼主:
这个是没上模块,停机状态,测得下管负压。上管-9v左右。

这个这个是没上模块,运行状态,频率51.10Hz,测得下管波形。上管波形稍有的倾斜,忘了拍照。
这个是自己做的整流滤波,把原滤波电容拆掉,空载试机用的,防止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