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的为啥

楼主(2014-11-26):
为什么我D150输入一个-10和监控出来的不一致,通道2N的不支持带符号的运算,师傅们说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D150输入一个-10和监控出来的不一致,通道2N的不支持带符号的运算,师傅们说说了

用的是双字指令,你设置的时候不选择32位整数却使用16位整数,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网友A:
顺便补个图给你,少年~~~~

网友B:
32位16位要分清,不然很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补个图给你,少年~~~~

Regards
谢过1楼和2,没留意这里有选的,我擦

网友C:
带符号数据(所谓浮点数)就要使用32位寄存器。

网友D:
-10用16位表达的二进制位是1111 1111 1111 0110;若将此表达为32位,则对应的十进制数是65526。

网友E:
     不仔细的原因。

网友F:
呵呵!
细节问题!

网友G:
数据类型不一样……

网友H:
细节没注意。

网友I:
1楼用图示讲解简单明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