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安邦信Z9变频器原故障是一相功率模块坏了,更换后(驱动板对应电阻,光耦已查),上电试机后显示频率正常,电机一直很低转速运行,(频率凋上去也一样).........请那师傅指点下....型号:AMB-Z9-018T3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试试!

楼主:
行了,初始化了一下,谢谢

网友B:
高手还是有的…

网友C:
电流正常吗?

网友D:
测一下电流和电压,再测一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