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接收一台160KW的森兰变频器,模块式西门子优派克300A9块,机器的配置相当厚道,不过通过外观查看整流桥部分已经相间放电,测量整流桥部分已经坏了两路,驱动独立上电显示正常,测量个驱动波形正常,为了减少相同故障再次发生,采用200A的整流桥(原配是135A的申社整流桥)更换后,所有的风扇全部更换轴承了,正在维修中!

楼主:
正在维修中

网友A:
   硅脂起导热作用,不好的话,整流桥将过热而致损坏,且不可逆转。

网友B:
二楼的说的对。

网友C:
测测主电容看看

网友D:
炸整流桥的故障,应先找到炸的原因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