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X如BULY信号,
我做过实验,BULY信号在从Y起动信号接通的第三个扫描周期开始接通,
那它和普通的输入信号一样,也是在扫描周期开始时PLC才有反应吗??
(Y不考虑,必竟不是实际的输出)

网友A:
这些XY信号时通电PLC运行后,模块和CPU之间用来交换信息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不知道一有BULY信号后,PLC中这个触点立即就会有反应,还是要到下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被CPU采集到才有反应??

网友B:
说明书上有介绍的

楼主:
没看到有,那你能说一下吗?

网友C:
没明白,不知道实际对实验或调试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楼主:
结果不一样,对有些情况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