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大家好,谁有两地控制比如六个灯接线图,能否上传一个给我,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A:
我怎么理解不了你说的什么呢

网友B:
双控?
6个灯在一起还是??

楼主:
就是两个地方分别能同时控制六个灯的开和关。

楼主:
是的,6个灯在一起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并联,不是串联。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随便示意了一下。楼主只说控制6个灯嘛,至于串联和并联要看楼主自己选择了。

网友E:
这个简单,现在有很多卖双控开关的

网友F:
呵呵,就是这样,串并联随楼主

网友G:
呵呵,同意楼上的,谁让楼主不说清楚呢。

网友H:
楼主是6个并联的灯吧,感觉还是没说明白。

网友I:
    用PLC做,任意多点多地控制等要求都可以做到。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兄弟,得用并联的,你这一个不亮全不亮了,再说要找这样电压等级的还不得订做啊

网友K:
每个灯必须并联,接220V电源,这是基本要求

网友L:
应该和2个灯的接法一样啊

网友M:
那样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地开关的开和关的位置是随机的,不能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其实这是古老的接线方式,现在都已经采用遥控开关两地。用智能的控制器或LOGO!解决方案。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