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本人初次接触变频器
天正D9系列变频器外部控制方法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没使用手册的吗?

楼主:
有使用手册  不太懂   另外  变频器输出短能不能带继电器   延时器之类的原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继电器???你要干嘛呢?选一个合适接触器就可以啊?延时的话,在控制端使用就可以啊,为什么盯着输出端不放啊?

楼主:
本人初次使用变频器
就是因为不懂才请教的呀

网友C:
初次接触变频器最好用汇川的,不要用天正的。汇川的输出短路不炸鸡。比较牛气。适合新手玩,天正适合老头玩的。

楼主:
俺已经买了一台天正的D9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