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开关电源误输入380V

楼主(2014-11-26):
输入220V的开关电源,误输入380V,现目测保险丝、电阻、还有一个叫不上什么这三个损坏,请问其他还有什么会损坏?谢谢!

网友A:
应该开关电源报废了

网友B:
再检查一下整流桥和开关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V+与V-,都有三个接口是什么意思?原接线是一根接V+,二根接V-,不知道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C:
都有三个接口是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V+与V-,都有三个接口是什么意思?原接线是一根接V+,二根接V-,不知道什么意思。谢谢!
可以接多路负载。

网友D:
电容没有爆感觉有救的

网友E:
目测下功率不大,功率不会超350W,这款新的没多少钱,直接扔了换新的吧;
输出端子有三个+,三个—;
作用是接线方便,三个+内部是通的,三个-也一样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大厉害!确实是。S-320-24. 准备明天去赛格换新的。谢谢!

网友F:
把那个不知叫什么的拆掉,从新装上保险管看运气…

网友G:
换个新的

网友G:
换个新的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天先去买个新的换上。然后测一下LGU电容、整流桥看看有没有损坏。因为这些东西离输入端最近了。保险丝边上的50K的电阻量了一下是好的,那个爆了的薄薄的叫不出什么的东西有谁知道是什么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天先去买个新的换上。然后测一下LGU电容、整流桥看看有没有损坏。因为这些东西离输入端最近了。保险丝边上的50K的电阻量了一下是好的,那个爆了的薄薄的叫不出什么的东西有谁知道是什么吗?谢谢!
是471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买一个换上再试试。

网友I:
测下功率三极管坏了没有,如果没坏应该问题不大,压敏电阻起作用把保险烧了,保险,压敏电阻换了应该就好了,如果三极管坏了,问题点就比较多,如果没有电子维修基础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J:
还是接线小心为妙!

网友K:
电容肯定也坏了啊

网友L:
      大电解电容可能会坏啦。

网友M:
应该没问题,压敏电阻就是起过压保护作用的,直接把压敏电阻拆掉,换上保险管。

网友L:
       整流桥裕量比较大,一般来说不会坏。

网友N:
修好了心里高兴

网友O:
问题严重了啊

网友P:
可以接多路负载。

网友Q:
压敏电阻估计也废了,要是拿来练手还是能修复的。

网友R:
要是有零件还可以自己动手换

网友S:
检查压敏电阻及整流桥和开关管及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三级管。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一下整流桥和开关管。
说得好!

网友U: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比较好修理!

网友V:
最好是不要用了,  我就曾经修过我的电动车充电器, 原因可能是我给风扇加的油多了,转速慢散热不好导致的, 我换了一个元件修好了用了几天又坏了, 换了用了几天又坏了, 而且坏的元件还有变化, 范围扩大, 我找厂家,厂家说一是我买的元件质量不好, 二是有的元件受到过流冲击之后,可能暂时是好的, 但是性能变差了。  厂家给我邮寄了配件,大范围更换后才修好。

网友W:
上次我做那个三轴的机器,客户就是接的380v的电,结果国产的那个电源的压敏电阻烧了,而日本的那个36v13a的开关电源竟然没坏。

网友X:
还是换新的吧,修也可以,挺费劲的。

网友Y:
开关电源电路不是很了解,可以搜索下,百度比这里的可解决方法更多

网友Z:
从外观看着被烧得部位挺多的,应该没戏了

网友AA:
据说这东西不爱坏啊,即便接错了

网友AB:
电容、电阻、二极管都要认真的测试

网友AC:
应该问题不大,把压敏电阻和保险换上新的试试,就当是练手了

网友AD:
回复 楼主:
压敏电阻,坏了换一个,没有换的,直接拆掉,换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AE:
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