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负压电磁阀

楼主(2014-11-26):
现控制大流量负压,大流量都是先导式的,用先导式电磁阀控制负压可以吗?另还要泄气,望高手指教,谢谢。现控制大流量负压,大流量都是先导式的,用先导式电磁阀控制负压可以吗?另还要泄气,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先导式必须要有驱动源,如油、气

网友B:
电磁阀控制动力仪表风,仪表风驱动调节阀,这样就可以控制大流量负压介质了。